我的第一次

楼主(2009-03-03):
学习笔记本维修差不多一快半个月了,这是我第一次修板,这是DELL C640的机子,现像是开机出现LOGO后掉电。由于试机是用的适配器,所以也看不到电流。
拆机,焊接好2跟线到主板上,发现待机电流0.12A,有点不正常。到处摸,突然发现有个8脚的管子很烫手,找到一个料板直接换上,上电之后还是很烫,顿时就没则了。上网找了下c640的图纸,观察得知是主供电转化为待机电压的的待机芯片。u26,4脚接地,2脚进20V供电,3,4脚输出RTC_PWR3_3V和RTC_5V_ERR#。
然后打其对地阻值,120多也正常。打了个电感和桥的都正常,由于是能开机到LOGO的也没怎么考虑桥的问题,就围绕这个u26做文章了,仔细观察电路图。发现u26,3脚接到一个三极管,由门电路来控制导通,输出重要的+3VALW。4脚输出5V经过电容电阻,到后级。我就想发热是不是电流过大导致的呢。就去打了下阻值,然后就发现了三极管Q43输出端响了下。找到突破点了。5v端400多正常。
到图纸上翻了下,+3VALW输出到IO,SB。LED和开机按键还密码芯片。找到方向就动手了,先拆掉码片,打了VCC端还是67欧,然后一个一个电容找啊 ,终于在I.O附件找到了一个三极管,接有一个电容对地。打该电容的阻值,阻值不正常。然后到料板上换上一个好的。清洗干净,上电。待机电流,0.02A,上CPU 内存接屏,DELL,,,已经出现了。至此这板子已经算是修复了。内心十分的激动,首先感谢黑马哥哥指导,没他的教导我还是一只菜鸟,飞也飞不起来。也感谢杨教授在我修这板时教我看图纸。
题后话,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障,但是我还是弄了2个多小时,内心的喜悦,借此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赞个先,赏一烟喔,,

网友:
呵呵,附上图纸说明最好

网友:
图纸太大了,我上存不了,我试过了

网友:
处女做啊,爵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