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NF4桥加焊,工具简陋,出奇的成功了

楼主(2009-03-03):
一块昂达NF4S 无法触发。遇到这种单桥的板,习惯性的按按桥,结果上电了。跑FF,无复位。关机还得压桥才能开机,偶尔还能跑完7F。本来想甩一边让客户换板的。想想没事做,就拿他开刀吧。
   从堆砌已久的工具堆里找出了---烤炉。很平常的一个烤炉 长方形的。和电炉一样。将板上塑料件取下。在桥周围涂上足量助焊膏,850吹均匀。上烤炉,我特地将主板倾斜了5-10度。方便在高的一边注入助焊膏,他能流遍每个锡珠,两边用隔热板隔开。以免其他元件受影响。只露出桥。加热开始,一边加热,我一边注入助焊剂,如我所料。助焊剂很流畅的溜边整个桥。价格过程约4-5分钟。关键时刻到了。锡株全溶化了。我用镊子轻轻拨动芯片。感觉很舒服,很有“弹性”。心里十分冲动,有想把他拿下来的冲动。我四个角轻轻拨动了下。感觉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停止加热。待主板冷却。上好U。轻轻触碰PS-ON。竟然开机了,代码一路狂飙到7F。心里很是高兴。毕竟作为一个新手,还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成就感。
    这还得感谢基地,感谢基地所有一如既往关心过我的同胞们。明天继续考后面的几块。但愿还是成功!

网友:
呵呵楼主真厉害,不过还是要用用以后才知道还有没虚焊

网友:
相对来说,NF4的桥比845的好弄多了。

网友:
为什么我用BGA返修台的成功率只有50%

网友:
你这是下面有烤炉加热,上面用风枪呀  温度怎么掌握  控制在多少

网友:
我那么多939板子,加焊好的不过2成~佩服楼主

网友:
无铅的建议不要去推,不然十死一生

网友:
我试着补焊过几块板子成功的只有一半

网友:
杨哥你牛啊等到我回来在做我好学习学习哦

网友:
加焊成功率很高的呀!8成以上

网友:
自从昨天烤好一块  我把客户其他几块同样故障的板全烤了一回,就连我前天发的帖子里说到的CPU电压只有0.9V。咋修都修不出1.5V也考好了。没想到桥有问题还影响到U电压了。一共8块 目前烤好5块。下午继续后面3块。还有个问题是其中有两块内存插槽自有一个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虚焊。
   分享下 NF4的板无法触发。还I/O不行的话,就的考虑加焊桥了。还有NF4的桥导致CPU电压0.8-1.0范围内的电压,也可以考虑桥了。我两块都是0.9。烤烤就好了。
    上面 5块  两块是U电压0.9  1块开机FF 无复位,全板电压正常,两块压桥才能开机,偶尔能跑码的

网友:
非常感谢   好好的学习

网友:
成功率挺高的嘛

网友:
主要还是稳啊 不要慌啊

网友:
楼主厉害,搞个视频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2009-08-22):
桥加焊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用不多久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单桥的主板大部分都是那问题,不过还是拆下来重新做好点的,一般就没有返修的了,一般换个NF4的桥最少要收80,NF6的没有100以上是不会换的。

网友:
LZ先不要高兴太早哦
这种主板最好多做做冷热测试哦,不然返修率还是很高的啊
算我多嘴哦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这也有几块NF4的板子,拿来试试手

网友(2009-10-23):
学习了,明天也去试一下,不进则退哈

网友:
烤炉怎么放的?能发些图上来参考下不?

网友:
就放在水平桌面上就可以啦

网友:
哎,我怎么用852从来没有作好过北桥,弄得我又是买白光,又是买BGA,早知这样还不好多练练

网友:
呵呵,我这也有几块NF4的板子,都是不过CPU,也知道是桥问题,一直没有加焊,明天试试

网友:
主要看稳定不,不稳定就麻烦~~~~~~~~~~~

网友:
还能感觉到一种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