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热稳定问题

楼主(2009-03-03):
朋友们好: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接手了一个网吧,用的都是EMC777NS的显示器,有110台,都使用了4年了,但是还都可以用,就是这些显示器有个很讨厌的通病,就是刚刚开机后(冷机刚刚开机)显示器的行幅度左右加起来会有5毫米的缩小,场幅度上下加起来会有6毫米的拉伸。等到大概10分钟以后(机器热了以后)光栅的行场幅度都恢复了正常。请问下,这样的问题大概是那个元件的热稳定不好?
请教下有经验的朋友,给说说。。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里面主板有电容爆了  打开一看便知

网友:
我随便拆开了几台 里面没有电容爆的问题。

网友:
在不正常时量量电压,修机器不能只靠眼看.我想也是电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容的热稳定性能下降引起的``加热烙铁后关掉电源,然后开台显示器,用烙铁给电容加热,就能方便的测出哪个电容存在问题!以前修家电时的一点小小经验``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高压包或附近元件的问题```

网友:
这是高压不足。。。。或是电源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
我今天打开了几台,测量了几个关键的电压,开关电源出来的 -13V 7.2v 15.5v 51v电压都正常,但是有个91V的电压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不干保证我手里的图纸就是这个显示器的标准图,图纸上标的是105V。电源调整管用的是 2SK2141BC40G。场块用的是TDA8172,的正负工作电压为 14.5V  -12V 等各角工作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51V也正常,用的是(IRF634A)。幅宽管工作也正常(TIP122)。
   但是当我想测量下B+电压时,(一个小孩子玩电表,乱捅把电表弄烧了~~:(~~~ )
我仔细的观察了所有电解 没有谷帽现象,但是这些显示器都是网吧用的,使用环境很不好,机器里面非常脏,再有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也是EMC几个有带表的垃圾型号了之一了, 请有经验的哥们门帮帮想想,大概哪方面电路的那些元件有出现这样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些,110台都是这个问题。
    这些显示器,在个小县城里,这个县城很落后,连买个电源大电解 8172 等等 这些东西都买不到,连个修理家点的小店都没有,现在电表也坏了。。。闹心。。 请大家帮我想想 有可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好回去带 120个过来 一次把它弄好,哥们的事情没办法,我在这农村呆了2天了,帮他弄这个破网吧。

网友:
我刚刚安排了我哥们的家里人。(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刷子,都在刷 电脑风扇,110台机器,大概有 300多个风扇 哈哈~~~明天在安排他们 刷显示器里面的灰  HOHO~~
   这些机器 行管用的是 5411 ~~~在线等~~~

网友:
这个小春装 一共才 40几户人家 ,真不理解我哥们在这里弄个110台机器的网吧想干什么~~~~
我哥们就一台破 杰达车~~还没有手续不干进成~~闹心~~他们 还在刷 风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