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花屏问题

楼主(2009-03-04):
有块PCIE 6600 256M 128BIT,
花得厉害,用mats测得E通道00—31  出错,
但测试只测出E通道也就是只有64BIT,
显存排布未正面逆时针排,8颗,那到底是哪两颗坏呢?

还有几块也是6600花屏的,由于MATS不会保存结果,又没有PCI卡,看不到结果,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已经由mats6测到mats8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主芯片空焊,有70%

网友:
先测电压 用MATS4.78在纯DOS下测试一下,如果结果一样按步骤来修

网友:
测电压正常 用MATS4.78g在纯DOS下测试,还是只有128m 64bit~~~估计是GPU问题了~~~于是加焊GPU~~~结果:加焊完后点不亮~~~~郁闷到极点~~~~看来重植才有机会了~~~

网友:
为何我用mats在98DOS下测它不保存结果呢?

网友:
重置白费功夫,gpu已经被你搞坏了面子大

网友:
假焊完没打主值上机的,如果gpu由于加焊短路的,上机加电主值会恢复正常,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晶振的两个脚会有一脚对地主值无穷大的  ,你打下晶振两脚的  对地主值,如果是我说的这样,可以断定  gpu挂了

网友:
。。。。。。。。看来是挂了。。。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是一开机就花屏,肯定是显存低位地址有问题,如果是启动XP后才花屏,就是高位地址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的6600gt测试结果是有一个显存出错,加固后跑3Dmark会花屏。最后加固gpu,问题解决。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