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主板频烧cpu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朋友一款04年老机子,V星845PE主板,CPU赛扬4 2.4G,2根256m内存。有天晚上没有关机,第二天发现黑屏,重启也点不亮,借来一2.0cpu相互测试,是原2.4cpu坏。在换cpu调试中不小心把内存弄松,烧了内存一根,内存插槽一个,超级郁闷,还好另一根内存使用正常。朋友花40元买了个二手cpu2.0装上,刚装时,能点亮,但机器启动不正常,总是在自检阶段就频繁重启或自动关机,有时在断掉电源后再插上电源线就自启动,后又莫名其妙正常启动。用了3天左右,关机后又点不亮,再换件测试是新买的二手2.0的cpu也挂了。
有几个问题向高人请教:
1.第一块2.4cpu的损坏,是否与主板给cpu供电有问题?因为机子没超频,原装cpu风扇状态正常。想来最大可能是供电问题。
2.内存插槽的烧坏是否会影响主板其他正常功能?更换插槽的可行性有多大?
3.第二块cpu的烧坏的主要原因是否仍是主板供电?与烧坏的内存槽有无必然联系?
请高人尽量给予较为细致的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主板的问题~CPU在其他主板上还可以点亮,但主板被客户拿走了~没查下去
你到好的主板上测试CPU了吗

网友:
试了,确实是cpu烧了,在新主板上开半天机,点不亮,u也冰凉的

网友:
我发现你连块万用表也没有,连一个有用数字也没有,照你这样主板是修不好的,而且是越修越坏,要不怎能烧了内存和槽,下一个就是桥了.

网友:
DIMM槽好换  还是找出问题解决了  不然下次还烧

网友(2009-12-01):
看下桥坏没有.    多观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