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误克隆到D盘怎么办

楼主(2009-03-04):
我同事的电脑在用ghost恢复系统的时候,选错了路径,把镜像恢复到了D盘,D盘的数据被覆盖,打开D盘一看,全是系统文件,请问:该怎样恢复D盘的数据,谢谢!

网友:
diskgen重建分区表试试,最好选交互方式。

网友:
装个系统1~2G,D盘那1~2G被覆盖的部分就不要想了,其他部分应该可以恢复,用软件扫吧,另外跟分区表没有关系

网友:
谢谢二位老兄!

网友:
这个用软件来查找就可以,不过被完全覆盖的就恢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