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液晶 大家来看下是屏坏哇?

楼主(2009-03-04):
有时后 那条线会变颜色的 变黑色  红色  兰色的!!确认下 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或接线接触不良,显示几种色是这种机在没信号时开机就出现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屏闪不闪

我以前修过一个 闪  并且花屏 电源里的电容鼓包了 换了就好了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接触不良,如果是三级驱动芯片接触不良,那就无法手工修复了。

网友:
如果屏其它部分能显示图像,只有这一条是白屏 那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没接触好。。

网友:
软屏线的问题,再不行就是软线上的ic歇了,当然驱动板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很少

网友:
这个软屏线的问题 无法修复!

我又遇到15寸的联想  是驱动板问题!!汗~~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后面的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不一定,驱动板有问题也会这样,程序不对也会的。

网友:
屏坏了。修到过,没救了。

网友(2009-08-13):
三级驱动芯片有可能我修的一三星烧了个三极管换了几个都烧但是自检图像能亮2秒  后来换了个那8条腿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长方形的 东西~就变成LZ那样的了 那个竖框应该就是自检图像
所以LZ的那个也可能是 线路板的问题呀

网友:
那个8脚的叫PFS138 经过一电感线圈再经过一个三极管接过来的 它坏了也会产生这样的故障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有可能是液晶屏上的屏芯片

网友:
轻轻按屏电路板各个部位试试有没有变化,如有的话是屏电路板坏了。如正常再看看屏线和驱动板

网友:
排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买台新的吧

网友:
这是屏上软溥膜上的模块坏

网友:
有维修的,深圳有换模块的

网友:
那个屏啊,跟你的注册名一样"缺氧",基本上没救了,得专业设备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