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S263C无法开机内存不过

楼主(2009-03-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S263C的机器  无法开机 接上维修电流测试电流0.7-0.8A之间波动   因为判断为内存无法通过 测试内存供电正常  但是其他的就不知道该怎么测了 。。。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机cpu座爱出问题。

网友:
可以接线出来接上测试卡。看下跑多少。你提供的信息也太少了。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不过内存就先查一下旁边的排阻,不行加焊下内存槽,再不行刷bios,如果还不行就得做北桥了。

网友:
intel还是 AMD的 芯片组?一般来说,当内存的 主板很简单的,供电电压,CLK,到北桥(intel)或CPU座(AMD)的信号线,查下。intel双通道量起来有些麻烦,再有就是那些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