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x5水平下部字体压缩是那儿的问题?

楼主(2009-03-04):
美格796fdx5水平下部字体压缩---------光栅向下调节在桌面开始菜单很明显字体压缩,OSD菜单中没有调节项(工厂模式也没有调节项),场块使用TDA8172,场块供电正常,供电电容没坏,希望老师、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桌面

网友:
换一下场块试试

网友:
一般工厂模式中都有调解的,线性不好一般还是有反馈回路元件有老化引起的

网友:
场块更换过,此CRT工厂模式中没有调节项,现在还没弄好,我还在继续弄,有遇到过此现象的朋友请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重写数据好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就可以调整场行线,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关机后,按住单飞健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