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修好的845主板跑26故障

楼主(2009-03-04):
品牌机845芯片组故障为跑26
26代码一般主板可以点亮 此板不亮可能和输入输出有关于是我先把IO换了开机还是26于是就刷了一下BIOS开机OK了 以后要遇见跑26先刷BIOS

网友:
26的话多半是BIOS

网友:
也有跑26刷BIOSS不管用的。啥意思?

网友:
跑26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有很多主板跑26   都没有问题 要么没插显卡 要么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