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E775二次升压保护

楼主(2009-03-04):
一台爱国者E775的显示器,不上二次升压管就显示,查G极有波型,上了二次升压管就保护,电源一升压就从80V跳到20V,查G极没波型,从哪查呢?

网友:
是纯平显示器吗,是,查高压包和附近元件,如行管等,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行扫描负载过重造成的保护现象

网友:
行输出部分有问题吗?我不上二次升压三极管是可以显示的,不过行幅窄

网友:
把各脚 电压测一下发上来。

网友:
G1-200V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安上升压管后,主电压是不是反复从80V跳到20V,如果是,,不烧件的话你就让他工作一会,然后再摸一下行管,看看汤不汤手,,如果汤手,9成是高压包坏,如果不汤手,就是次极有短路的地方,引起的保护,类似这样的故障我修过,,

网友:
模过了不发汤,现在是去掉升压管都能显示光栅了,就是只有升压才保护,不知道二次升压保护是哪里

网友:
负载过重,检测升压后的相关负载 包括高压包

网友:
哪位老师有图纸麻烦传一下,谢谢!

网友(2009-04-12):
我有一台联想的机子,跟你的一样,G1YOU  -300V,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