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本人有一块SG300速度超慢

楼主(2009-03-04):
本人有一块SG300速度超慢
S/N。5NF21LER     ST3300622A

我以为是主机有问题换了N个机器结果一样拷贝数据只有几十M
怎么解决

网友: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说呢

网友:
是几十M/秒吗?这都已经是快得一塌糊涂了呢。
要么是几十M/分甚至小时?可能是你的硬盘碎片太多,运行下Diskeeper;或是有一些坏扇区,要修盘。

网友:
检测坏道!
另外希捷是ST不是SG!

网友:
谢谢了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