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845主机 主办是MIS845主板进系统后很 卡

楼主(2009-03-04):
清华同方845主机 主办是MIS 845主板进系统后很 卡
此机BOSS被人设了密码把电石拿掉放电密码也解除不了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除BOSS密码!
进去系统也很慢差不不要半个多小时才能进去 进去后很卡 任务管理器显示CPU用了100%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故障
cpu

网友:
用BIOS跳线清一下在试试可能是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放电时间长一点

网友:
找个万用密码吧,我不记得是什么了OEM的有,还有就是这个现象100%是主板?

网友:
想要解除密码只有刷BIOS,原密码是刷在BIOS中的。卡是系统问题

网友:
构硬盘解码

网友:
进 系统卡 半个多小时才进的去 系统也是新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