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郁闷~~两个板子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04):
板子1:inteld845epi/d845gvsr 很常见的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已经被人换过io,内存槽边上有个未知8脚的管子没了,被人飞线了1脚和5脚。故障现象为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没上cpu)。我找了个io把它换了,不自动上电了,上cpu,走代码了d3..e1..,上内存后,循环走d3~~~,内存电压正常,内存ad线阻值我都打了,正常~~时钟正常~~
没思路了~
板子2:qdi的p4i865a主板,cpu不过,客户拿来的时候带的是p4 3.06的cpu。上电后cpu没什么温度,测得cpu供电0.65v,上假负载,cpu供电1.7v,上新核心cpu和赛扬d的cpu供电只有0.65v,上个老核心的试了下,cpu供电1.7v。sc2643vxts的电源ic也换过,故障依旧,cpu座子也换过,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p4i865a南北桥供电管换一下吧!

网友:
第一块板子,那八脚的芯片应该是APM4500 或者是RT9173  或者是W83310SR,那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第一块板子的BIOS。刷一下主板的BIOS试一下。

网友:
第二块,建议看看CPU附近有一块五个脚的IC,换掉OK。

网友:
第二块板子检查一下 VID信号正常 不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第一块板子听取电脑教师的建议,已经修复。非常感谢,我再看第2块~~

网友:
感谢张赖,第2个板子也ok 了,只是有个问题哈:qdi的p4i865a主板支持p4  3.0的cpu吗?有知道的给小弟解惑一下,呵呵,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我原不曾经发过一块贴子,说的就是与你相同的故障,我查看我的发贴找不到了,不然我就给你发过地址跟你看看,那里面说得很清楚,它的原理什么的全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