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掉电问题

楼主(2009-03-04):
我正在修一片ASUS的主板, 问题是掉电, 电池和COMS电压又正常,就是不保存信息,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要掉电,看它的周边元件,是否有断路的情况出现

网友:
我刚也接了一块主板,也是掉电,是在还没亮的时候就掉了,掉电后不开机,清COMS后能开机问题还是一样,请指教

网友:
你那是什么板来的,那COMS有没有电压到呢!!!!

网友:
看看跳线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相连的元件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