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识别电路

楼主(2009-03-04):
有一昂达nf3s主板   64M的显卡能正常使用  换上128M的就不能使用  诊断卡只跑到25     但客户以前用的是128M的AGP显卡   以前修这样的问题  一般就是AGP插槽边一很小的贴片三级管被击穿  换了就好了   可这回AGP傍边的小三级管换了  问题依旧   在仔细查  这三极管根本就没一只脚有电压   该三极管的一只脚通过电阻接到AGP插槽B面的最后一只脚    一只脚接地   可能是给这三极管供电的部分坏了    可理了半天都理不出来那三极管的供电脚通向哪里   大家哪位有主板显卡识别电路图   请共享下

网友:
好像发错地方了  不过图纸找到了   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