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之前所有有线网卡MAC地址硬修改工具。

楼主(2009-03-04):
Thinkpad T61(当然包括T61同一代机器)之前所有有线网卡MAC地址硬修改工具。有人用编程器重写完BIOS芯片后,MAC地址变化,不能上网。或者由于某种需要必须改变MAC地址,这个软件是官方的修改工具,不同于K-MAC之类的软修改工具,一经修改,无论是不是重装系统,MAC地址不会再变。
网卡mac地址硬修改工具!(已知可用于intel OEM thinkpad 82566系列有线网卡MAC地址修改)
具体使用方法,把附件中的压缩包解压缩到可启动DOS USB闪存盘中,用USB闪存盘启动电脑,转到相应盘符,cd \MAC1 进入mac1目录后
输入:EEUPDATE.EXE /NIC=1 /MAC=?????????????     ?代表你要修改的MAC地址码。

注意,MAC地址规则,第二位必须是偶数(十六进制),字母是A-F。

网友:
如果MAC地址丢失,也不知道之前地址是什么,应该写上什么?

网友(2009-04-11):
保证MAC地址第二个数字是16进制偶数,如0,2,4,6,8,A,C,E就行了。

当然第一位数字最好是0开头,要是其他数字开头,不影响正常使用,PXE启动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网友(2010-02-23):
x61t的,地址 都变成FF,不知道适用不啊?

网友:
3# 金邦达 请问下楼主,我下了之后 在DOS运行了~~后来出现个出错呢?请问是这样的吗?EEUPDATE.EXE空格/NIC=1空格MAC=0021869A018A是这样刷的吗请问?还有,请刷好的朋友同样也说下吧~~至少让我也看看希望能刷好的~~~

网友:
2009 3月的帖子,楼主大概已经不再关注了吧
大家刷 MAC 地址是为了什么呢,冒充他人机器上网?

网友A:
11# OSmboard 不是那样的啦!是我们刷完BIOS后呢就没有MAC了,只有这软件刷进去后就有MAC了,再装个系统也没问题的了~~~这是硬刷不是软刷的软件!

网友:
原来主板上集成的有线网卡地址是在bios内,学习了,我以为是在主板上某个eeprom内呢
就只有 lenovo/ibm 是这样吗?

11# OSmboard  不是那样的啦!是我们刷完BIOS后呢就没有MAC了,只有这软件刷进去后就有MAC了,再装个系统也没问题的了~~~这是硬刷不是软刷的软件!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IBM机才有的,别的机器没有~还有那个MAC不是在BIOS里面的,是BIOS和安全芯片要一起换上,配对才会有MA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IBM机才有的,别的机器没有~还有那个MAC不是在BIOS里面的,是BIOS和安全芯片要一起换上,配对才会有MAC的~~
引用 网友A:

软来如此,多谢!

网友:
保证MAC地址第二个数字是16进制偶数,如0,2,4,6,8,A,C,E就行了

当然第一位数字最好是0开头,要是其他数字开头,不影响正常使用,PXE启动时,可能会遇到问题。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依蓝色字描述的那样设置啊?
00-1F-D0-26-EF-34  这是我电脑网卡的MAC地址,好像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啊?谢谢!

网友(2010-04-16):
没分啊
   DDDDD

网友(2020-05-20):
进入mac1目录后
输入EEUPDATE.EXE /NIC=1 /MAC=0027136A3280  这是正确的命令

EEUPDATA.EXE/NIC=1/MAC=0027136A3280 这是错误的命令
注意正确的输入要有空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