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补焊北桥

楼主(2009-03-04):
启动 不能完成自检 每次按压北桥正常启动
处理:风枪调到380度,风力4.用锡箔成45度角挡住北桥上面,露出侧面的锡珠,然后用风枪分4个面加焊,这种方法对北桥周边脱焊比较有效 而且不会损坏北桥。每个面加焊4分钟左右,冷却后开机OK.

网友:
启动 不能完成自检 每次按压北桥正常启动
处理:风枪调到380度,风力4.用锡箔成45度角挡住北桥上面,露出侧面的锡珠,然后用风枪分4个面加焊,这种方法对北桥周边脱焊比较有效 而且不会损坏北桥。每个面加焊4分钟左 ...
引用 网友A:

北桥用380度,分4个面加焊?每个面加焊4分钟,那可怜的北桥不是要遭受380度温度烤了16分钟吗?桥该不会罢工不干吐血而亡吧?

网友:
不是的 你理解错了。我每吹一个面,都是用锡箔挡住北桥的,仅留出下面的焊点,而且每焊一面后,冷却后再焊另一面,只怪我说的不清。我为什么不用风枪4周同时加热呢,就是为了防止过热。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我每次遇见北桥 只要用热风台 北桥必挂!

网友:
我这种做法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遇到北桥中间的焊点脱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还有个疑问哦 吹的风小了 不行 风大了 不会把边上的小电容 电阻吹飞了吧 好像风枪的禁忌就是斜着吹吧

网友:
长见识了,想都没想过这样也行,呵呵

网友:
我也加焊过成功的好少

网友:
这方法虽土,有些挺奏效的,成功率很低的!!!还得BGA

网友:
这样PCB板太容易变形了,即使成功加焊的话也用不了太长时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