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p-G每次开机都跑到25停

楼主(2009-03-04):
板子上电压基本正常。每次跑到25停,插不插显卡都是跑到25.都无报警。现在BIOS已经写过了。IO也换了还是一样跑25.望有大侠指点。。。。。
   会是北桥吗?

网友:
25挡的是什么???

网友:
拆COM口芯片试试,最好连声网卡都拆下来

加焊SB,更换SB……

网友:
真如楼上的版主说的是SB的问题。用表测USB的数据端有一个脚对地只有20来欧。判断是南桥坏了。并且用手摸SB时间长一点有点烫手。。已经让客户拿走。  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换SB一般收多少钱呀?

网友:
换南桥,DB的客户偶们一般收一百,EB的一百收一百二,那板子跑二五基本上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嘿嘿!其实那换桥都可以买一张板子了,不过偶是提成的所以愿意给客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