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86x 白屏问题

楼主(2009-03-04):
今天收到一台tcl mf786x 的机子,开机就是白屏,而且还有回扫线,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师兄们请教一下,
   我量了下,是升压型的,我把630取下来都是一样,G2电压有180v左右,G1 -31v,还有尾版上的释放管tda9536  换了都是一样,我就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给点帮助,谢谢了

  白屏的问题 已解决   释放供电没有了

网友:
视放芯片及相关电压出错、栅极电压出错、ROM数据出错、行包损坏、亮度自控电路以及ABL电路出错都能引起。

网友:
重点查一下视频尾板上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视频芯片供电是否正常,视频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机器如果被别人修过了,就不好办了,如果正常可能是黑屏  从为调解高压后 可能就是白屏了,视放工作不工作是由CPU发出指令的

网友:
测CPU供电是否为5V,无5V,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