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待机时有系统5V和3.3V吗?

楼主(2009-03-04):
一台昭阳E200不开机,测系统无5V和3.3V,强加工作条件能工作,单还是无法开机,哪位高手修过这个机器,给个建议新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待机没有3 5伏电压的

网友:
是的,这款本本就是没有。检查电源板接口。故障点就在那。

网友:
电源接口虚焊,已经补焊了,测音频/开机那块小板都没有电压输出到那(测接口)

网友:
系统5V和3.3V我试过,加上工作条件是可以正常工作得

网友:
插适配器待机得时候,是由哪几个芯片控制输出待机电压得?

网友:
这款机没有待机的电压,你看看接口的26叫有没有短线的,这也是他的通病吧

网友:
没待机3V5V 不触发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