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9-03-04):
朋友帮我一下。PHILIPS  107 F5 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原IC型号也被炸飞,可以看到的有
              Y7
       HN3081

yzz163 -6 标题不清

网友:
你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多少脚 8脚 的吗?UC3842不知道能代换不?

网友:
应该是TEA1507P呀,你把电路与TEA1507P的资料对照一下,

网友:
显示器资料区有显示器图纸,下载对照吧!

网友:
飞利普CRT的一般都是TEA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