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100开机显示LOGO死机

楼主(2009-03-04):
一台联想昭阳E100笔记本电脑,开机在显示LOGO画面时死机,BIOS刷过还是一样,板载内存去掉用扩展内存不显示。电源板接口已直接和主板焊在一起。没思路了,其间有两次好像过了LOGO,但还是死机,再关掉后开机又出现LOGO死机。网上这样的帖子有好几个,问题都一样,但都没有解决结果。有哪位大哥修好过这种故障,能否给指一条道?

网友:
现在是取下主板单独试也这样

网友:
出现LOGO的时候你按下ESC看下有什么反映,记得集成的内存有问题的时候不能通过BIOS自检

网友:
这个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单一路时钟不正常,如 USB时钟48MHZ不正常,一到开机画面就会死机!正如楼上所言!问题可能如出一仄!跑一下码,注重看一下时钟信号指示灯!再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时钟芯片的外围小电阻22欧或33欧是否正常!有条件用打阻值检测PCI 1。6V和CPU 1。2V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如果USB中间两段对地阻值相等,可判断南桥和USB线路一切正常!尝试更换时钟IC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吧,这机子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百忙之中来回复我的问题,换了南桥以后问题依旧,已经返还客户了。想起来还是很遗憾,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上面,结果无功而返。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也是发了好多精力在上面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高手解决此问题,让维修不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