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C1

楼主(2009-03-04):
今天收到一块845主板,键鼠接口被吹掉了,听客户说可以点亮,本想接USB用的
可是跑C1测内存有2.5V电压,直接把IO换了 ,还是不行?是不是把桥搞坏了 ,请问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CMOS管换一颗在说,不行在测北桥的1.8V,2.5V供电,如果有换北桥。你可想好哦!换北桥是有风险的哦,在说845的板有没有那个必要换?

网友:
你要是看了内存条供电没问题,在看北桥的电阻是否有问题,845换北桥就有点划算,

网友:
内存和 北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