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

楼主(2009-03-04):
型号是 310WB  先故障是高压部分坏了,现在以修出待机5V, 绿色5V  把绿色5V和地短不起振,7500 12脚20V 11脚2.3 8脚2.3 4脚3.3   绿色和地短12脚20V  11和8脚1.6V 4脚150 MV, 1.6V 到了激励变了的, 在13007旁边没有发先坏件现在不知道怎么去修了就到论坛上来了,请老师帮忙一下

网友:
主电源的两个管子有两个小电阻,可能烧了吧

网友:
用万用表500V档测量两只13007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正常是由150V左右迅速回到零。如果上述正常,就仔细检查两只C1815(C945)   1N4148,一般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高压哪个部分烧了?什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