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昴达865pen的几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3-04):
图中三极管型号 和时钟芯片的型号

网友:
此板被维修换过,不知原型号是什么,求有此板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io是82697吗?现在装的是83627

网友:
主板上CPU不稳定长期C0到C1,偶尔能通过,能进系统但不稳定,CPU座加焊过,用478带灯测试仪测试发现最左边的竖排不亮,在断电时反而亮了比别的灯都亮,这是什么原因哦,请那位大侠指教指教,先谢了

网友:
搞了这么久还是不行。但发现一个特点。每次开机只能使用二到二十多分钟就死机,然后检测卡就跑ff  c1 c0  不管是什么, 都伴滴嘟滴嘟的报警声,就是不上cpu也这样叫。不接电,过一会又可以通过点亮。
  搞不懂啊,好像是莫个元件温度高了就死机似的,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2009-08-20):
时钟为:rtm363-202 大MOS管是60N03 小管为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