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小弟求助大家看一下RST运行后是坏的哪个颗粒啊?小弟刚学RST,不太懂

楼主(2009-03-04):
1-64M
64-128M                          C
128-192M
192-256M
256-320M  01234567
320-384M  01234567
384-448M  01234567
448-512M  01234567

网友:
补充一下这是用一条256M的内存带的256M,NF2主板

网友:
是不是第二个坏内存的1、3、5、7个颗粒坏了啊?

网友:
第二根内存第一个芯片坏了或是虚焊了!

网友:
哦,谢谢了啊,小弟明白了!

网友(2009-11-25):
看上去第一根也有问题,

网友:
是双面的吧,第一面第二个,第二面第一个

网友:
双面还是单面的?  单面的话第1,2个颗粒有问题。  如果是双面的话,第一面第2颗,第二面第一颗。

网友(2010-01-21):
刚学的  看不懂  上面的C说明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