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误ghost的winhex恢复视频教程[原创]

楼主(2009-03-04):
该教程在虚拟机下录制。
录象1有3分半钟,前期工作,演示误ghost的过程。
录象2有11分钟,讲述如何用winhex恢复。

网友:
谢谢,只是被覆盖过的轨道还能恢复吗?

网友:
被覆盖的数据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欢迎大家交流,另外严格的讲,写入MBR分区表的大小时,应该是DBR描述的分区大小加1,可是这么多人下载了,都没人提出这个问题。踊跃发言,欢迎交流!

网友:
播放时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没有声音呢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
最开始开录像的时候里面写的搜索偏移量是0=512,我就很奇怪,这要怎么搜索!
下载完看说明文档里就是变成了512=0,这才对嘛!
可能新手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偏移量的参数,不过只要你实际操作过几次就明白为什么要用偏移量了!
每个扇区512字节,512=0就是只从每个扇区的0字节开始搜索!
如果512=510就是搜索每个扇区最后的两个字节!
512=0 512=510是我们使用率最高的偏移量!

另外刚才把录像的最后一段看了一下,遇到一个疑问!如果我原始有5个以上的分区请问怎么用这个方法恢复?因为你恢复后得到的是4个主分区,如果我有5个以上的分区你要怎么安排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录制的时候就没有用声音,因为我觉得用字比较好理解一点,打了一长串字,真累,下次用声音录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说5个分区的话,可以采用恢复分区链表的方式,主分区+扩展分区这种方式。
在误ghost的情况下,EBR是没有被破坏的,也就是说只要在MBR分区表写入正确的主分区与扩展分区,全部分区就可以恢复了。
主分区+扩展分区分析起来比较繁琐,我用的这种方式就比较好理解,直接写到主分区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感觉写扩展分区的方法更容易!

网友:
我只是换了一种思路,提供另外一种方法
有时候硬盘误ghost之后,又被重新分了区,然后又写入了数据,某个盘EBR被覆盖,这样用主+扩的方式恢复起来非常麻烦,不比这个快,找到没被覆盖的DBR写到主分区就行了

网友:
re:热爱人民

如果是NTFS和FAT32混合的分区,方法一样,只是FAT32格式的DBR中描述分区大小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2009-05-05):
被覆盖的数据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欢迎大家交流,另外严格的讲,写入MBR分区表的大小时,应该是DBR描述的分区大小加1,可是这么多人下载了,都没人提出这个问题。踊跃发言,欢迎交流!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1我在雨荷论坛的视频也看到了,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没人出来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NTFS格式,备份DBR这个扇区没有算在DBR里,但要算在MBR里

网友(2009-06-05):
FAT32的DBR跟NTFS 肯定是不一样的  下来看看

网友(2009-07-14):
回复 网友E:
格式化的方式不同,所得到的DBR参数也不一样,二种文件系统不一样,肯定DBR也不一样了。
一般情况下,DBR开始于63号扇区,FAT32DBR备份在其后的第六个扇区处,而NTFS的则在此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

网友(2009-09-21):
怎么没有图像啊,黑的,什么都没有,进度在走

网友(2009-10-29):
我最进碰到一位客户的硬盘经过N次GHOST(N》3),要求要里面的数据。我一开始总要找分区表,但老找不到残留的MBR,DBR信息。最后只能用文件类型的搜索方式帮客户找回了部分数据。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恢复分区吗?

网友:
能够完全恢复吗?

网友(2009-12-12):
用WINHEX没见过,但是,我一般用GHO盘里的DISKGEN

网友:
这样的恢复成功率高不高呀,我还没有这样子搞过,不过看了后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看样子这个都是比较麻烦的,也不能全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