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主在不在? 请教个问题 关于屏3.3V 开启电压问题

楼主(2009-03-04):
手上有个本本,HP DV2000  上电屏暗  测没有3.3V  跑了半天也找到相关元器件  高压板上6条钱,二条地线,二条18.5V  还有二条应该就是3.3V   现在测不到这个电压  手上也没有图纸不知道是那相通

请问 我可不可以,在别的地方,拉一根3.3V 到这个脚位上???

如果您有图纸可不可以截个图,谢谢

网友:
如果判断是屏,灯管,高压条的问题,代换了吗?

先把液晶屏查下来点亮看看把

网友:
已经都换过了 就是没有3。3V开启电压  明天直接连一个3。3V上去,大不了开机先白屏,

网友:
这个简单的线路你也跑不出来?  直接从高压包上往回跑 先看通不通接口,通的话 取掉高压看相应的脚位有没有电压  排除后把线断开从屏上来个触发电压不久可以了吗? 如果主板原因导致的没开启信号改个高压也可以的

网友:
小小提醒!3。3V必需是开机之后才有的哦,尽量从屏接口附近的三极管控制极飞线!

网友:
也可以在屏上面去接的

网友:
到屏上去接

网友:
呵呵,谢谢了,朋友们,我在别的地方,接了一个3.3过去,开机就白屏,

我准备就这么给客户了,哈哈. 就说板有问题

楼上朋友说在屏上接一个3.3 会不会影响,图像喃

在屏上接个3.3还真是个好主意,高压和屏能同步亮,就怕有影响???

网友:
开机白屏?你把屏搞坏了吧?还是屏供电没有了?

网友:
哇 这方法都有!强!看下门电路啊

网友:
实在跑不到线路就从屏上接。可以的。

网友:
呵呵,谢谢了,朋友们,我在别的地方,接了一个3.3过去,开机就白屏,

我准备就这么给客户了,哈哈. 就说板有问题

楼上朋友说在屏上接一个3.3 会不会影响,图像喃

在屏上接个3.3还真是个好主意,高压和屏能同步亮, ...
引用 网友A:

就从屏接口上面接3.3V没有问题的,那你要是说主板有问题 他不是要叫你修吗?万一客户拿去找别人搞好了 说的不是那问题  你想想你还有下次吗?嘿嘿

网友:
少高压板的三伏开启电压以可从屏供电飞线。从这点跑到主板上没问题那就是显卡有虚焊,造成无开启电压输出。如这样修好了也保不了几天。我修过海尔W66也是显卡出问题而无开启电压,从屏供电飞线用了几天。后来连屏供电也没有输出了。还是重做显卡完事

网友:
屏供电跟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dv2000的3.3vqizheng起振电压是从pmh4提供的,但是并不是pmh4 坏了,这款机器的通病是休眠键坏了,休眠键在右轴底下,你可以不插那根线就行了,

网友:
有些人从屏上飞线玩游戏时经常会白一下屏,让人很不爽的,也会出现触摸板不能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