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显存坏了可不可拆掉?

楼主(2009-03-04):
有张5200显丰BGA封装,现在是0-31出错加焊了两次还是不行,没有配件我想减少容量来达到可以使用,不知道要怎么拆掉
使用

网友:
我上次把显存边的排阻全拆了,有信号到显示器,但是没有图像,我那张也是5200的,

网友:
你得看你的卡方案是如何设计的。如果是补位的话直接下电阻和显存就OK。

网友:
关键是你能确定是哪片显存坏了,5200显丰应该是128bit的,如果只有一个BANK,去掉哪一片都不行

网友:
楚李园
不过还是可以修成128M64B 或者64M64B的

网友:
其实这不是说是N卡就能拆显存就能好的,这也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卡了,在5200和之前的有可能行,但是在5200之后的卡就不可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