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保护症状?在线等!!!

楼主(2009-03-04):
小弟我手头上有个坏电源,症状是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会抖一下,故判定是电源保护。后检查了低压部分的元器件,没有发现坏的。该电源用的IC是TL494和LM339,电源启动后494第4脚有2V左右的电压第12脚只有8V左右的电压,其它角都正常。在测339的时候无意中用万用表笔碰了下它的第7脚电源竟然启动了,而且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494第4脚也正常。以为339的7脚脱焊了,所以补了下结果还是这样,换了个339也一个样,反正启动后只要用金属的东西碰了下339的7脚就可以启动。晕,哪位兄弟知道原因还望赐教下!

网友:
你可以查393的7脚的线路(红线),一定要注意红圈的电阻,开路就有你的现象。

网友:
把图中红色的电阻去掉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我这个电源339的7脚一边连的是两个电阻然后接到PS-ON上面,另一边是用一个15k的电阻把339的5脚跟7脚连起来。碰5脚电源也可以启动,不过5V有5.2V的输出。

网友:
照2楼说的,与7脚相连的电阻我都测了,没有发现开路的。

网友:
最好草画一下把局部图贴出来,好分析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长城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会抖一下,换过所有的滤波电容,3.3V  5V   12V的整流管,494块  339块,仍没排除故障。请各路大侠继续支招。

网友:
将R44换为23K的试试,应该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