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775D 1024X768能显示,其余黑屏

楼主(2009-03-04):
Windows 启动过成都看不到,但是能听到消磁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一响一响的,进入系统页面就都显示正常了,在系统里面调节分辨率和刷新率,800X600-70HZ以上能显示,以下就都黑屏,开机测量电呀,,主电压54V变成了37V,调到1024X768,主电压又回到了54V,看到了以前的贴子,存储器我也刷了,,但是还是管用!!
请指教,,谢谢!!
Windows

网友:
但是还是不管用,看到了以前在这个论坛里有过这个故障,但是没看到结果,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要换mcu来试一下

网友:
是什么块子的,TDA91XX系列的有一只脚有一小电容(忘记是几脚了)变小后有这现象,我见过.主电压54变37是指一次还是二次电压,要是一次我想和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
tda9116,,是一次电源电压,从54V降到了37V,是升压型稳压电源,一次电源的电流我测量过了,分辨率1204X786时,一次电源电压54V时,电流是500ma。当分辨率低于1024X786时,电压从54V降到37V电流从500ma加到700ma此时黑屏,,,

网友:
版主大哥有时间帮兄弟分析一下这个故障,,

网友:
tda9116周边的电解电容都量过了,没发现坏的,
现在屏幕左侧4厘米处有一束直的水波文干扰条,干扰条能有1厘米宽,伴随着偶尔的黑屏,黑屏能有1秒的时间,就马上好,

网友:
你是只重写24?有没有换新的24,这个最好换新的重写

网友:
换新的也是老样子

网友:
此故障一修复,,,谢谢各位,,原因是电源内部有个电阻坏了,,反复考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地方短路的,因为要是有短路的地方的话在1027X768的时候它就不应该正常啊,,再看看一次电源电压反复拨动,觉得不对头,所以就开始排查电源,结果真被我找到了,,有个1M的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