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鼠标,查不出来原因

楼主(2009-03-04):
一块EP-9NPAJ的主板,Windows下不认鼠标,测量对地阻值正常,加电测量+5V,MSDATA,和MSCLK发现+5V,MSDATA电压均为5V,MSCLK电压为0V,跑线路+5V经过一个103排阻接83627THF的65脚MSCLK和一个保险电感,把保险电感拿掉,仍然没有5V电压,把IO拿掉,电压正常了,于是怀疑IO损坏,可是换了IO以后还是不行(把电感拿掉只接83627THF的65脚也没有5V电压),这个IO是在另一同型号主板上拆下来的,拆之钱测量了MSCLK电压是5V,可到了这个主板上就不行了.我该怎么继续查下去?
  排容拿掉后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有其他元件损坏能影响IO的MSCLK?这个主板可是能正常开机使用的啊.

网友:
DOS能用,装一下系统就会好

网友:
鼠标的MSCLK无信号,DOS下也能用么?

网友:
我把换掉的IO换到了另一个同型号板上,测量MSCLK=5V,真是奇怪了,会不会是NF4的桥影响IO正常工作,还是别的什么影响MSCLK无信号呀.

网友:
今天索性把排容拿掉了,鼠标正常了,看来有时打阻值正常并不表明排容正常

网友:
那只是测它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