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宝盒MP3坏了!

楼主(2009-03-04):
我有一个老式叫月光宝盒的128M、MP3,1.5电池哪种,原来是音质不好时,在插电脑使用时,电脑重新开机时未拔下来损坏!现在不开机、不联机!但过一会再插电脑时,MP3有兰屏,电脑上会发现新硬件、可正常使用堤示,找不到盘符。主控是2085的、128M芯片。按网上说的拆下存储片后也是一样。根据网上资料好象2085是正常的。晶振是24.756。但我短路晶振或拆下晶振结果还是一样。晶振电压粗测0V和3V左右,2085在与电脑联机时本机出现兰屏时有温度但不高,如果与电脑联机时,本机出觋绿屏、红屏、不亮时,此时电脑毫无反应。只有本机出现兰屏时,电脑才会发现有硬件!但无任何盘符!下一步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固件重新刷一下看看.

网友:

再给个固件升级程序

MP3 Player Upgrade Tool 1.45.rar

网友:
朋友你哪个升级程序有问题,打不开啊!!!

网友:
那到网上搜索一下2085的升级程序,下载后再升级我给你的固件试试.

网友:
这机子好象装不装晶振闪存都能看见盘符吗?我用ChipGenius也看不到它的存在呀!用电池电流在85MA有时在125MA,按启动没反应!晶振是24.765 HZ。还是24.765M或是24.765K呀!网上资料、图纸有些都不一样啊?

网友(2009-04-22):
一定要晶振,2085的都是24.57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