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时钟问题

楼主(2009-03-04):
华硕P4P800主板,CPU假负载核心电压为1.54V,时钟上有两面三刀个测试点,一个是0V,另一个是0.85V,PG信号测试点是1.54V,复位测试点是0.47V,这个板子点不亮,这块板子从哪里着手???

网友:


网友:
楼上能说详细一点吗,这个时钟芯片我没有,你说的第二方法是怎么飞个3.3的高电平

网友:
我想不明白,PG信号不是有1.54V,吗怎么在PG上飞高电平,楼上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芯力维修中心 说的是不是时钟IC的EN信号? 建议LZ找找附近有没有三极管,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