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

楼主(2009-03-04):
V星 MSI K8N NE04 MS-7125 Ver:1.0

主板诊断卡代码跑25和PCI-E显卡点不亮,插PCI显卡可用,经检查发现单芯片虚焊,焊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星H-K741GXM主板诊断卡跑DE

北桥至内存插槽之间的缓冲排阻10欧电阻损坏,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