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主板跑a7哪里的故障请大家教我

楼主(2009-03-04):
技嘉ga-8ir主板跑a7哪里的故障请大家教我。已经过c1后停到a7,测量内存2,5v,agp1.5v,南桥3.3v,供电正常,io加焊过。

网友:
可刷BIOS试试

网友:
手上有张一样的板在等着修

问题和你的一样

也是A7然后报错

和你一样该做的都做了就还NB没看了

我准备做加焊下NB

网友:
我刷过bios了,没用,北桥温度正常,南桥没有温度不知是否是nb坏了,也许是天冷吧,

网友:
如果是坏的话能走到A7吗?

我认为是空焊

网友:
那我做一下南桥吧,看看情况,谢了

网友:
搞过几块技嘉845板跑A7的,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如H9916,附近二极管

网友:
首先你确认A7是跑哪里 如果是楼上说的内存 你就看下内存供电
还有那个管内存的芯片 测量下那些PIN角对地阻值

网友:
我换过供电管了还是没用,阻值多少是对的啊,请教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