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程电容

楼主(2009-03-04):
我的显示器是行幅调不到最大 发现好多同行说换“逆程电容”我对这个电容一无所只。肯求个位同位说说这个电容
   谢谢
是不是那个无极性电容了?

网友:
不是的,是那上耐压很高的电容,一般都是扁长形状的那个,  最好不要这样做,  行幅不够,你要查行幅电路

网友:
阻尼管也有可能,查一下

网友:
调不到最大是指什么.是差一点还是差很多.

网友:
阻尼管坏了是行幅变宽,而现在是行幅窄,不一样的

网友:
它是调不到边上。。就是差不点。
                 阻尼管也没有坏。这种问题真让人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