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本短路求助

楼主(2009-03-04):
此本本是进水的,板上有个SC1486AITS短路,我手上刚好有个SC1486ITS不知道能代换,就是少了个A,大家帮我参考下能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以前换过!可以代换

网友:
换了之后可以显示了,SC1486ITS是输出两组电压的,一组是1.8V还有一组是0.9V,0.9V这组电压不知道是正常的,会不会偏低呢?0.9V这个MOS管4816也烧了,4816换的是同型号的,键盘不能用会不是电压偏低造成的 ,如果硬盘或者光驱接上去就会卡在三星这个画面上,差不多要等30秒才能下去,硬盘和光驱不接就正常,可是键盘也不能用,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就不好判断是键盘问题还是I/O问题了,I/O型号是:H8S/2160BV的,不知到这个I/O带不带程序的,有时还不显示,笔记本型号是:三星X06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没人回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般进液体都是从上面的键盘近的,运气好键盘好的,运气不好键盘就坏了,很正常,一般键盘管理芯片是不容易坏的。你说的那个0.9V的电压应该是1.0V可能是管子不怎么配吧 不是那的问题 你看看你说的那两样外设是好的吗,如果机器检测不到设备,就会样。

网友:
好像这个0.9V应该是1.25V吧,有去内存那边,键盘好坏怎么来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