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重启黑屏

楼主(2009-03-04):
R40的机器,刚来的时候加电无显,走卡报85 就怀疑是BIOS的问题,手里没有这样的BIOS,就换了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上去,可以开机,但是在重启机器时就黑屏了,测试卡也不走吗,复位信号灯也不跳变,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正常关机开机都很正常,请大家给个意见
芯片

网友:
把原来的BIOS换回去看看走不走代码

网友:
怎么不加焊显卡试试呢。

网友A:
重启黑屏,外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