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400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09-03-04):
前几天客户送修 一台方正颐和E400  现象是声卡坏了 由于用的VT1612A的心片  找不到代换的 于是用USB声卡改装 并成功安装在机器内(这样的机器本身内部空间就比较大)并实现的所有的功能 包括内置喇叭的切换 等等
原想就这样完成了  装机 开机 测试一切OK 于是电话告诉客户取机
可等客户过来 为了避免麻烦 当场给试机  不开机了  晕死了 客户说既然没好 就先回去了 等确定好了再通知他
怀疑有地方松动了 再拆开 边拆边试  又好了 于是装好 开机OK了
开机3个小时 没问题 于是关了 放入包内
第二天为了避免上次的尴尬  取出开机 又不行了 干脆没任何反应了  然后再一次的边拆边试  拆到裸板了 还是不能触发
检测结果:3.3V 5V 正常 开关上有 4.96V待机电压 按开关没反应
这个是用的 IT8510E的 图纸上显示 34/45/123/136/157/166为+3V-AUX   16脚为+3V  在待机状态下 16脚无电压  按开关后升到0.97V  5秒后又恢复到0V 和此3V向关的有几个EEPROM心片和一个 TPS2211A的 PC CAD供电心片
从图纸上看   8510E的2脚是 PWRSW 是和开机开关直接连接的吗? 还是有门电路的(因为现在2脚和开关的脚是不通的)

请问高手们  这个3V 从何而来 是要触发以后才能有吗? 触发瞬间有0.97V 5秒后消失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 该点对地为 175 / 570左右的二极值 正常吗?
这样的故障 会是什么问题! 我是才入本本维修的  请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个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  谢谢了
现补上图

网友:
加悍下南桥试试......

网友:
是声卡坏了还是认不到? 怎么坏的  是否有进水的地方? 这几天修到的进水机器特别多,要仔细检查,这个机器我不知道有什么通病导致不触发 ,怀疑进水导致南桥不良

网友:
回 本本波
这个机器的声卡能认到  能正确认到驱动 但上不驱动却无法启动设备  是个黄色的感态号 换驱动也是一样
换晶振也无效 发现图纸上的5AVCC不正常 但同样对比正常的机器也不是不正常的  于是怀疑声卡本身有问题  才加装的USB声卡  而且加装的这个声卡 除了USB部分 没有用到板子上的任何线路

没发现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建议换个声卡试试 比先做南桥风险小很多

网友:
由于用的VT1612A的心片  找不到代换的 于是用USB声卡改装 并成功安装在机器内

而且第一次开机都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