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04):
有一技嘉主板不上电型号GA 8I845GV,按常规方法测绿线和开关针电压正常,测32K晶体电压一个0.05V一个2.20V,测的时候主板点亮了怀疑晶体有问题,换了还是老样子。接着换晶体的谐振电容和106的电阻故障依旧,不经意间发现在电源插座旁有个二极管灯(如图我是在网上找的图),正常情况下只要主板接通电源以后这个灯就该亮了可这个不亮。只要灯亮了就能触发一切正常,不亮的话怎么都不触发,我想反正是坏的大不了不收费了,我从3.3V给这个灯拉了个电压通电灯太亮了触发正常上CPU内存亮机我看了下线路,这个灯的电压是从5V经过两个MOS管供过来的,量电压第一个管正常第二个漏极有电压另两脚没有电压,怀疑管子坏拆下来量是好的,我先代换一下还是不行没办法。我把管子拆了直接用导线连接就可以了,先这样了明天拷机试下看行不。
管子是好的就是不过电,不知为什么,郁闷啊!还得研究,各位老师有谁知道告知下,谢了
以上为个人思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换个南桥供电

网友:
查看是否短路

网友:
由南桥组成的开机电路;-----SIS芯片组
由南桥和逻辑门组成的开机电路;-----VIA芯片组
由南桥和I/O芯片组成的的开机电路,-----Intel芯片组

I/O参与的开机电路:83627、8702、8712这几种I/O绝对参与开机
8705、83687、83697、8705、8711这些不用考虑,不参与开机。

逻辑门无非就是74系列:74HCT14、74HT14、74C132这些门控主板上用的地方很少,如果南桥旁边有的话,至少2个,并且I/O是不参与开机的
--------------------------------------------------------------------------------
月饼补充:
     我们在看主板IO是否参加触发时,主要是看是什么芯片组,最保险的办法还是从开关跑线,和从绿线跑线,你说的83627绝对参与开机,如果是在VIA芯片组。就不一定参与的!另,83687THF,8211,本身是具有开机功能的。主要是看是在什么芯片组上了

网友:
蛮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
按照你说:第二个管是G极无控制,S极也没有输出...查一下G极是受谁控制的...一般好象是个w开头的芯片.你把它加焊一下也可以..我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是GA-8I848P板...

网友:
这块板我换过I/O了

网友:
两个管的控制极查下

也有可能这两个管软击穿

网友:
这个板子,判断问题出在SB 部分,用你的说法 “管子是好的,就是不过电”,原因是SB没有发出正常的控制信号,SLP_S3# ,南桥通过这个信号控制内存的供电在5VSB 和 +3.3V之间切换。

综合南桥晶振电压异常(0.05   2.20),我判断是SB的问题,受潮,或者脱焊。

网友:
我修过一块这个问题,是I/O坏的。

网友:
楼主试一试刷过BIOS,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不通电跟BIOS有啥关系 楼上的你真能瞎掰

网友:
我家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只要那个灯亮就能开机
要是那个灯不亮就怎么也不能开机
真是让人无从下手呀

网友:
我看是南桥的问题大点了。

网友:
IO芯片换了还是不行的话,就可能还是如管理员说得南桥空焊了 。只有加焊南桥或者把南桥取下来重新值锡珠

网友:
请问楼主,按照你的修法,现在能不能正常使用啊,能用不就得了呗!!··!

网友:
5VSB通过集成运算放大器控制MOS管供电。发光二级管因该是确认信号。。。。。找MOS管G级的电路

网友:
不错的资料啊,收了

网友:
楼主,现在能不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5VSB转换电路问题,5VSB转3.3VSB没有

网友:
我碰到 一块ASUS的845GL也一样,摸不着头,先学习下

网友:
找技嘉专用IO换上试试

网友:
呵呵!我判断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华硕的。它主板上自带一个小发灯管。通电也是没亮。拿了IO。通电还是不亮。想应是南桥挂了吧!这个板很可能是南桥。

网友:
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
  这位仁兄从哪里学的啊?  开机电路还要经过BIOS?
不过我听说笔记本是BIOS有问题就会出现掉电的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