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本奇怪故障,第一次启动有声音,重新启动却找不着声卡了

楼主(2009-03-04):
请大家继续献计献策,我实在没思路了
1、重新刷BIOS 无效
2、更换晶振无效
3、更新驱动无效
4、更换南桥无效

一台三星Q20的机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关机后的冷启动)有声音,但如果重新启动,却没有了声音,在设备管理当中也看不到声卡存在。感觉很奇怪。
    目前还没有动手处理,感觉应该先检查声卡芯片的供电在两种状态下的差异,及RST信号的差异。
    不知道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可以提示下

网友:
系统重装了没有?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是声卡的驱动和某些驱动有冲突,你可以试试官方的驱动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过,未能解决

网友:
情況看來比較像驅動跑掉耶~

网友:
是REALTEK 的声卡吧,盗版的系统一般驱动有点困难。特别是第一次安装不成功之后,难以安装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及IRQ等问题,

网友:
请列出具体型号,论坛上面的兄弟们可以帮你参谋一下

网友:
先排除软体问题 声音芯片是什么?

网友:
说下今天检查的情况
1、首先量供电,5V,3V的供电在开机及重启后均正常。
2、测量声卡晶振,在开机时有波形,而开机后却没有了波形。

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无效。

3、测RST及SYNC信号电压,在开机时有,而重启时无。

RST及SYNC信号均由南桥发出,因此,基本确定南桥故障,等待用户答复修或不修

网友:
刚对照看了下Q20的图纸,希望LZ客户能答应维修!期待LZ下一步!

网友:
你不会是准备拿南桥开刀了吧?!建议你先搞BIOS看看,我以前遇到过重启后就没声卡的问题,记得是BIOS问题,那个机器也是在遇到安装新的程序后需要重启,重启后就没声卡了!但是不装新程序就没问题,一般都是装好程序了后直接关机,再过会开机就正常,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请大家再在帮助诊断下

网友:
我特别想知道你你换声卡了吗?我看你说的好像就是在搞声卡芯片的走边!最可疑的应该是芯片本身

网友:
声卡更换过

网友:
看帖子的都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这和S/R故障有点类似。一般是SUS电压不能为VS电压,你可以打下AD线 波形组抗 围绕这些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