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AC‘97不能出声了,求助各位

楼主(2009-03-04):
我的主板是845GE主板,能正常使用,前些日子突然无声了,我查了下是ALC100P集成块,电脑能正常识别,有小喇叭,驱动程序也重新装过,系统也重装过,没用,用万用表测电路,耳机输出插座到集成块输出脚线路通,无输出电压,手中无此解码块资料,望各位帮忙,声卡的工作原理不懂。
电脑

网友:
可能是内部的音频放大电路烧坏了.你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功放芯片坏掉了

网友:
如果是重装系统后没声音 那是驱动没装好 845G的声卡驱动不好装

网友:
看一下7805有没有正常工作罗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直接换一个声卡芯片算了

网友:
之前你刷过BIOS吗?如果刷过的话马上刷回原来的BIOS!我的MS-6714 Ver:4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 这个图了 再查查看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有没有声音,功放芯片坏掉了

网友:
十月梅花开
能不能讲讲这个芯片啊?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或声卡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换声卡IC和它的供电75L05就行了。

网友:
按先软后硬的原则:
1、重新安装一次操作系统,重点是硬件的驱动程序
2、加焊AC97声卡芯片及周围电路
3、检测AC97声卡芯片的供电及时钟
4、实在不行就换AC97声卡
5、如果以上还不行,再检测声音输出的线路
以上个人愚见

网友:
一般是芯片坏了,35PIN和36PIN这两PIN信号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对的,一般会不正常的

网友:
ALC100是最容易坏的声卡芯片,换就OK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换一下alc100芯片,我遇到过很多都是声卡芯片坏的。一般它坏时,7805也会坏,最好起换。

网友:
检查声卡外接接口的跳线.有些板拆掉跳线不接外接的话,是没声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跟声卡连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声卡坏,其次就是功放了,南桥坏的也有,但是非常的少

网友:
换官方驱动试下

网友:
看看跳线帽有没有掉

网友:
任务栏里有小图档吗,或者卸下驱动然后再装看看能否成功安装,但确保驱动正确,如果还不行就量一下声卡供电,一般是7805这个芯有无12V和5V,否则换一个同型号的声卡芯片换上,估计能好!

网友:
你看一下你声卡部分供电的三极管,5V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查一下外围元件是不是有损坏,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你考虑换一下声卡芯片。我有一个贴和你提的问题差不多,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7839-1-1.html

网友A:
可能是内部的音频放大电路烧坏了.你直接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