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 SAT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09-03-04):
如题,一台联想品牌机主板ASUS主板一切正常,就是SATA接口不能用,看BIOS里SATA接口的设置也是开着的,就是不能用,我让我们这里修主板的看了一下。他说是有可能南桥问题,这种情况可以解决吗。刷BIOS可以解决吗,我这里没有编程器,不能试下

BIOS设置是没有错的。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我的主板是V星L-VK8TM谁还有这样的主板吗?你的这个型号主板SATA接口可以用吗?

网友:
是不是用SATA2接口的硬盘啊
基本上老机器对2代接口的兼容性都不好
要么就是bios没设置好

网友:
谁有这样的主板,试试串口可不可以用啊

网友(2009-06-28):
我有一块一样的,都是SATA口用不了.我发现VIA的芯片在这一方面不是很好.我的主板修了两天,连南桥也换了,结果一样还是认不了硬盘.有哪位高手能赐教?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2010-02-28):
我也遇到了,是磐正EP-8HMMI的板子,接sata盘,不识别,根据硬盘提示设置成PUIS模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