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七彩虹C.PE800主板一例

楼主(2009-03-04):
今天去一个专修打印机的店里拿配件时发现这块七彩虹的主板,478的座子。查看外观无显明故障,也无维修过的痕迹,于是花30块买下自己维修。

首先,该主板只接电源发现不能正常点亮。表现为:按下电源开关按钮,电源风扇稍转即停,偶尔长按电源开关按钮能加电成功。
若加电成功后,测得DDR内存插槽供电的第1脚为0.21V,第7脚为0.44V,第92脚有3.3V供电,明显的内存供电异常。
测得DDR内存插槽第1脚与编号为PQ2的15N03H的管子相连,DDR内存插槽第7脚与编号为U5的RT9173B的第1脚相连。
CPU插座供电正常。

着手维修:误以为15N03H的供电过低是由于RT9173B的控制造成的,直接用同型号RT9173B的管子更换,但电压还是没有起色。于是测量15N03H,发现其中一端已经短路掉,换上相同型号的15N03H管子,DDR插槽的第1和第7脚的电压恢复正常。
对于“按下电源开关按钮,电源风扇稍转即停”的问题,先后更换了CPU插座旁边6个6.3V 2200UF的电解电容、旁边的2个16V 2200UF的电解电容、加焊型号为IT8712F-A的IO芯片,均无效果。
最后在论坛里查得新照不轩的话后得知,有些主板在不插CPU的情况下,有这种情况。因为CPU座的供电是正常的,于是上CPU后再次测试,结果发现此板属于这种情况,能够成功点亮,且可进入CMOS进行设置。

结论:此板是DDR内存插槽供电异常的故障,没有其它问题。

新照不轩的原话:
首先你要确定是短路后,电源保护,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主板自动断电

如果是短路,一般通电时间极短,看到测试卡灯一闪即灭.

如果是其他问题,如最常见的不加CPU造成的自动断电、无主供电电压造成的自动断电,一般会持续加电1到2秒。

区分开这两种情况,然后再下手去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2B%CD%A3%2B%B6%CC

网友:
这块板子还是经验问题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