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表笔

楼主(2009-03-05):
我的表笔本来想在砂轮机上给磨好,可是没工具。没办法只能是一直绑缝衣针使,使用时间长不了。缝纫机针也绑过,一样的结果[可能使的比较费吧] 。无意间发 工字钉 我把前面的针拔出来,接到了表笔上比较结实,又好使的。

网友:
楼主的照片拍得好黑,看不清楚啊?最好是调亮点再发出来!

网友:
什么叫工字钉?

网友:
我的表笔是在笔芯中间钻个洞,然后插入绣花针。。。。。。

网友:
我就直接焊了两个绣花针
样子不怎么好看
但好使
先用焊丝绑好焊。。。

网友:
什么叫工字钉在那买?

网友:
为何大家不使用ICT测试针呢?镀金的

网友:
猪头四真的有好多好东西呀,便宜出点给呀
我现在用的是电源接口上接颗缝衣针,要用时就套到表头上去,不同就取下来,不会伤手

网友:
我也是用绣花针焊在表笔上  先用IDE线里撕出的铜线缠住  再上锡焊结实  我的针是先经过淬火处理的 不容易断

网友:
这么多好经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思路要放宽了

网友:
找支中性笔,要油墨芯粗的,把头磨掉,磨时注意要不断的试缝衣针插入的是松还是紧,紧点好,完了把表笔线穿过油墨芯焊在缝衣针上,这样做的绝对好用,手感好。

网友:
哈哈,学习了,我用回行针焊在表笔上,,,太粗了,,回去接楼上的弄个,,嘎嘎

网友:
太有才了,有创意

网友:
我用热缩管套了一根针在表笔上的

网友:
这个就是测试专用针
网上很多
你们可以去选
为了免广告之嫌

网友:
用别针也可以啊

网友:
直接对表笔钻洞 之后穿针进去  好用  俺打了几副  爽

网友:
我也是绑个绣花针在上面 ,好用

网友:
学习中,多看看别人的创意……

网友:
牛人一群啊!是我睡一个星期我做梦都想不出来啊!!!!!!!!!1

网友:
你们都用什么在表笔中间钻洞呢?

网友:
把原装的表笔磨尖磨细就可以了

网友:
就焊根刚性强点的缝衣针在笔头就行罗,,,,搞那么麻烦

网友:
在表笔上钻孔?怎么钻呀,表笔也很细,不太好钻吧

网友(2009-04-09):
用个绣花针既简单又经济

网友:
用锉刀磨尖就行了,搞那么麻烦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了两个绣花针,不怎么好使,不知道楼上说的在表笔上打孔怎么打的,希望不吝教导,先谢了

网友:
表笔多数是可以拆开的,折开后你焊什么上去都行,不用那么费劲,装不起来就用哥俩好粘

网友(2009-08-14):
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反正是够丑的

网友:
鍍金的不知道可以單買幾支嗎?
去找看看,謝謝

网友:
鍍金的不知道可以單買幾支嗎?
去找看看,謝謝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得卖
ICT测试针

网友(2009-12-20):
我是用的缝纫机针  用线缠紧然后上锡

网友:
焊过绣花针,不过没多长时间就掉了

网友:
试试效果再回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