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05):
IBMT30不加CPU时触发!电流达到0。75A 。当本人加上CPU时,电流上升到一安培多,在0。5秒内掉点、电到0。03A !反复都是这样,于是偶换了一下CPU供电芯片ADP3203 。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导 !!!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旁给屏供电的保险F5有没有烧断!如果有换掉就好了。我修过这种!

网友:
是的,IBM的机器屏供电3.3V保险坏会开机瞬间掉电,接外接不会掉电,,楼主的机器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压CPU试试,看看会不会是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