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进,讨论一下此故障怎么弄?

楼主(2009-03-05):
一块华硕P4P800SE板子,上此款假负载 核心电压1.84V,换成基地《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书中自制的假负载,测得的结果正常VCDVID:1.2v核心电压1.5V,和书上的高一点,书上是1.45V,按说这样不会烧CPU吧,但上了一个P41.7G的,结果烧了,又重新拿了一个P41.7G的,开机后测电压是1.8V,高!!!,检测卡跑码,但不敢开机太久,怕烧,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各位给指导一下!另外VID多少伏算是高电平?多少伏又算是低电平?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有误差,一般来说核心电压是1。75V,板子是否在超频,另外你的假负载我也没见过。

网友:
如果机子没有超频的话,核心电压1。75V应该有点偏高

网友:
板子没有超频,

网友:
表也没有问题的,因为用本站书上制作的CPU假负载测量时是正常的!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3810有问题
,如果不上假负载空测3810的VID几个脚的电压不同,有的脚1V多,也有的脚2V多,论坛上说了空载是3.3V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VID高电平到底是几伏?低电平时又是几伏???我用的CPU假负载张老师都介绍过的呀,你怎么没有见过呢?

网友:
假负载只是假负载而已,不能完全相信的,我用462的假负载cpu电压还3.3v呢,板子照常跑码

网友:
表也没有问题,那按照你的怀疑换一片3810试试吧,反正维修的经验也是反复试出来的

网友:
假负载只是假负载而已,不能完全相信的,我用462的假负载cpu电压还3.3v呢,板子照常跑码
引用 网友A:

  不敢哦,它已经弄死掉一个CPU了!

网友:
我把实测的电压值发上来,各位研究一下!
ADP3180引脚图

CPU假负载1(书上的负载图,核心电压1.45V,VCC-VID1.2V)

CPU假负载2(核电1.75V,参考电压1V)

实测数据

网友:
也许你对VID线的定义还不明白吧,VID线是用来识别CPU脚的,从而识别出此CPU需要多高的电压。VID线有5线,为VID0~VID4。当接地时就是低电平。空接时就是高电平。也就是只要有电压就是高电平。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我的实测数据!3180正常否?

网友:
表也没有问题,那按照你的怀疑换一片3180试试吧,反正维修的经验也是反复试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没有呀,有就不必这么麻烦了

网友:
按你的测试结果不应该烧cpu,假负载提供的电压只能做为参考。因为cpu具体要多少电压是通过vid线来控制的。你测量的1.8v如果是1.7G的p4电压不算高。怎么可能烧cpu ..

网友:
没有遇到过,害怕。曾经也不小心就烧了个462的CPU。一直没有想通呢。

网友:
按你的测试结果不应该烧cpu,假负载提供的电压只能做为参考。因为cpu具体要多少电压是通过vid线来控制的。你测量的1.8v如果是1.7G的p4电压不算高。怎么可能烧cpu ..
引用 网友D:

已经烧掉一个了,上的P41.7G的,要跑码,实测1.85V,怕呀,马上断电!

网友:
你又示波器的换最好打一下波型  又的电压正常波不正常就会出这个问题   没有你就全换一下在测试吧
看一下管子的控制及的电阻是否坏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问题!我用同样的负载测电压也是1.7-1.8的电压上C2.0都没问题!

网友:
ADP3180的引脚定义去查查

网友:
板不支持老核心,北木以上才行C2.0 P4 1.6A(512K)

网友:
最好有一样的板子,对照量下阻值和电压。。。1.8几是有点偏高了,,好久没修老板子,都记不清电压了。。有时烧CPU也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比如IC不稳定这些引起。或你的CPU命该绝于此。。。要不检查下外围小电阻电容。。然后换个IC,,这样保险点。。

网友:
看看这两个是啥核心?

上它们都是1.8V,已经烧掉一个了,图中第一个1.7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462的U天下第一爱烧
烧一个不多
我的一个朋友给人家做系统还烧了一个,你说你能想的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