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s-6728(865PE)开机进系统正常但重启后死机

楼主(2009-03-05):
V星MS-6728 ver1.0(865PE NE02)开机能进windows,使用一切正常,但若重新启动计算机则死机,此时显示器8个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用手压南桥依旧,测各项电压均正常,帮我看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硬盘 内存 都换过了吗?如果确定点在主板这一块的话,检查一下时钟部分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确定是好的,问题肯定在主板上

网友:
死机时测一下各关键点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好,原来是时钟的问题,加焊了一下时钟IC和周边电路后OK,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这是不知为何是时钟的问题,大家讨论下!

网友:
又长了经验了哈